关于仪表和变送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7):
我打算用霍尔电流传感器测量电机输出电流(0-50hz),霍尔输出的是50mA和100mA的实时二次电流信号,我想把这个信号在示波器上显示的同时再把该信号的有效值显示到数字显示表上面。

现在问题是如何把0-100mA的实时信号转换成有效值并用0-20mA的直流输出给仪表,有没有这样的变送设备?

如果有的话请把产品样本发到我的邮箱里,谢谢!
younker_gao@yahoo.com.cn

网友A:
当然有这样的转换单元了,我们就可提供。电话:027-59548913

网友B:
其实用不着变送器,我们有直接输入0~100MA的数显表

网友C:
我们公司有各种信号转转换器

台湾VERTEX系列PID控制器
VT9610 VT7210 VT4810 VT4910
VT9620 VT7220 VT9420 VT4920 VT4820
VT9626 VT7226 VT9426 VT4926 VT4826
VT9630 VT7230 VT4930 VT4830
VT9621 VD2605 SD600 VD2000 VD2001
VD2600 VD2601 VD2603 VD2604

赛德科技有限公司---专业的技术支持、专业的售后服务。
台湾VERTEX系列微电脑Fuzzy增强型PID控制器供应商
TEL:+86-0769-2232 1160 +86-0769-2232 2275
FAX:86-0769-22306466
http://www.171999.com

网友D:
直接输入0~100MA的数显表上就可以了。

网友E(2008-07-10):
http://www.xmzonzi.com,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专业生产销售无纸记录仪和数显智能调节仪表等,直线: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杨先生,欢迎垂询!

网友F:
其实直接加上一个负载电阻就可以的。

网友G:
苏州朗利斯是个骗子公司 大家要注意了

经常冒充台技的产品,有切身体会,态度差劲

网友H:
我是做称重配料/张力设备的,提供各种高精度可免砝码标定,高抗干扰振动的传感器/仪表(有一控四台称的称重仪表)设备,静态系统精度达到1/10,000,动态系统精度达到1/2,000,联系方式QQ:282683230,电话:021-64940531-25

网友I:
楼主需要处理的信号其实只要通过一般的电路处理即可。他们之间是5倍的直线关系。

网友J(2008-08-18):
要是输出4-20mA的电流信号,需要加上一个变送模块,将电阻信号转变成电流信号

要是输出是电阻信号的话,配上我厂生产的智能光柱指示数字显示调节报警仪XGZU-501系列 就可以知道液位了

当然电流信号可以接很多的显示仪器的  我厂的XGZU-503系列  仪表也可以直观其液位或位置的百分比

网友K:
偶做过,都是用上润的仪表做的.

网友L:
很简单,详情可进入网站厦门科昊自动化有限公司查看

网友E:
厦门中治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我司专业生产销售工业智能调节仪表和无纸记录仪,网站http://www.xmzonzi.com,欢迎垂询!!联系人:杨艺煌

电话:0592-5784169     传真:0592-5784159    手机:132907835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