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特勒-托利多

楼主(2008-05-07):
请问我们公司使用的梅特勒-托利多的电子称和电脑用RS232连接!当读数据时老是读重复数据!并且重量有2KG左右的偏差!通常重量为1500KG!

网友A:
先从硬件检查问题,确定没问题之后,进行重新标定,如果还有问题,只能是软件的问题了.

网友B:
软件读取存在问题,或者数据格式不正确。

另外一种可能性,232芯片有问题

网友C:
很有可能是通信参数设置不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