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用rs指令跟VFD-B变频通讯问题

楼主(2008-05-07):
说明书上写入数据的程序段正好是没有的  而我正好对这个模糊了

高手能帮我写个么    通讯协议用  H86      功能就是直接给变频器写入一个频率就好

网友A:
台达PLC控制VFD-B系列变频器有便利指令MODWR,操作更简便。

网友B:
RS要自己算CRC校验码,比较麻烦,最好还是用MODWR指令。

楼主:
这个指令我会的  只是别的厂家的变频器不支持modbus协议   所以要是rs指令   对于传送的数据我不太清

功能 : 给定变频器一个频率即可

网友A:
RS指令范例请参考以下链接

http://www.gongkong.com.cn/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50808535400001

谢谢!

网友B:
要用RS指令,你要发哪些数据是要事先知道的

网友C:
直接使用modbus便利指令读写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