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自动控制系统

楼主(2008-05-07):
我要做一个温度自适应的自动控制系统,具体情况是这样的:在一个密闭的空腔中(半径大概在2米的半球体内,玻璃的),当外面温度无论是高温(40--50度)或者低温(零下20度左右),球腔内保持常温 15度左右。请各位帮帮忙,刚上班,老板交给的,自己经验不足。还望各位高手给点知道性建议。不胜感激。用那总控制比较好,是单片机还是plc,等等  再谢了

网友A:
鼓风循环加热器
设计制作鼓风循环加热器,在箱体中安装电热管,在箱体装隔热保温层,装配电机带动的风扇叶片 ,装支架, 组成鼓风循环加热器(有成品卖),在外部控制箱中装有温控装置。配用我公司生产的AI仪表温度控制柜对电加热器温度进行控制,操作简单,稳定性高,精度高。仪表内部设有超温报警点,当检测温度不稳定引起局部超温现象,将输出报警信号,切断所有供热功率,保护加热元件的正常使用寿命,同时进一步使用户的供热设备能安全可靠的正常运行。

我的言论:邵同志 13063058280

http://www.yudian.com/
专业生产【AI人工智能工业调节器】
免费技术热线800 858 0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