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线泵使用说明

楼主(2008-05-07):
摆 线 泵 使 用 说 明
(含电机一体型和底座型)
Trochoid Pump摆线泵使用前,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按此操作,注意以下情况。
警告:不按指示操作可能会发生伤亡事故。
注意:必须正确地安装油泵和电机,以免装置损坏,事故发生。安装时有不明之处,请与本公司联系。
1. 使用液体
警告:不能使用汽油等挥发性液体,以免发生爆炸及火灾。在使用燃料油或特殊介质时,必须贴上标签说明泵的最高压力限制。
注意:必须使用润滑性的液体,否则泵会发生磨损和火灾。本公司提供给用户的是油泵,如要使用油以外的液体时请与本公司联系。
2. 液体温度和粘度
警告:使用高温液体,请注意不要接触泵体,以免发生伤害。
注意:使用液体温度范围:-5~80℃,液体粘度范围:10~500mm2/sec,否则会使泵的寿命缩短,性能下降。使用低粘度冷却剂时,若有压力限制,请严格控制最高压力。有特别使用请与本公司联系。
3. 环境温度
注意:摆线泵使用的环境温度:-20℃~40℃,电机使用的环境温度:-10℃~40℃,请在此范围内使用。否则泵和电机会损伤。请严加防范。
4. 配管说明
注意:泵与管连接必须密封,若配管较重时要使用支架。接头与泵在旋紧时要注意密封和扭矩,另外要注意清洁。油泵内吸入不良东西,会损伤油泵,导致事故。接头与油泵连接时,请选用相应的拧紧力矩。
口 径 Rc 1/8 Rc 1/4 Rc 3/8 Rc 1/2 Rc 3/4 Rc 1 Rc1 1/4 Rc1 1/2
最大力矩N.m 10 20 20 25 30 70 80 90
注意:摆线泵的转速在1000----2500min-1时,泵的吸程在1m以下,吸入压力在-0.03MPa以内。另外吸入管请使用管内液体流速小于1.5 m/sec的配管。流速过大,管路中易产生气泡,加大泵的振动、噪音。
注意:若液体中有异物,也会损伤油泵,缩短使用寿命。请使用过滤器。(通常使用150mm)
注意:过滤器必须经常清洗,如不清洗也会产生杂音振动,减少寿命。所以请定期清洗。
5. 驱动方法
警告:请按照泵正确的旋转方向使用,若方向错误,会发生喷油的事故,也会造成污染环境、滑倒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后果。
注意:摆线泵轴和驱动轴的径向力跳动必须在0.05mm以内,不然油泵会出现故障。
6. 冷却剂用泵
注意:切削液内有切削的杂物,如果不使用过滤器,会损伤油泵。请使用60 mm以上的过滤器。
注意:在切削过程中不能使用清水,如果使用会损坏油泵,请使用切削液。
注意:如果使用油性黏度高的切削液时,所需动力增加,若使用通常配合的泵和电机。
7. 安装和清洗油泵
注意:安装油泵时,必须非常干净,不能有杂物在管道和油泵内,也不能有空气进入,不然会产生异响,损伤油泵。
注意:请按照压力表的操作范围清洁或替换压力表的指针,或其他元件,保持压力表的准确
性,不然也会损伤油泵。
注意:在清洁压力表或替换针头和元件时,请注意不能进入空气,特别是泵与配管的接头处的配管内、油泵内,否则会损伤油泵。请清洁后拧紧接口。
8. 益流阀
注意:油泵带有“VB”型号的是说明该泵带有益流阀。当溢流阀用作安全阀时,吐出口阀门完全关闭时间请不要超过30秒,益流阀是内部循环,关闭时间过长会产生不良情况。
注意:带VB型的油泵是带益流阀的,当溢流阀用作调节阀时,吐出量不能超过50%,不然会使泵过热和损伤。
参考:如遇上诉情况,请选用VBD型的益流阀,可装在吐出口侧管道上。
9. 泵与机体一体型连接
注意:电机和机体一体型连接的泵,为安全起见,请不要把电机和泵头拆装,请不要打开安全盖或把安全盖取走。
注意:如要使用变速机,请查看说明书、图纸,熟读后再使用。
10. 泵与电机底座型连接
11. 电机的使用
① 停电时或操作结束时,必须切断电源。
② 正确使用电机的接线插座和接线板。接线时确认旋转方向和泵的进油口、出油口,以免损伤机器。
③ 电机接线不能过长、扭曲、拉升、碰压,以免发生漏电。
④ 电机配有保护装置。只有过载保护和电气设备基本技术要求的配备,推荐使用防漏电和断电装置。
⑤ 正确使用接地线。
⑥ 请不要随意搬动接电箱。
⑦ 长期使用的电机,如发现异响和过热,请停止使用。
⑧ 油泵和电机上的铭牌,请不要让物品挡住,要能看清楚,并按照铭牌上的参数使用。
⑨ 电机不要另外使用,它是专用电机,以免发生故障。
⑩ 电机周围不能放置易燃易爆物品。
电机周围要通风,不要放置障碍物,若得不到正常冷却会使电机过热而烧坏。
12. 安全事项
① 为了保护儿童,请不要让儿童靠近。儿童看不懂所写的安全事项,儿童不理解安全的重要性。
② 为了防止事故发生,请在使用时准备好灭火器。
③ 电机使用的场所,要有明确关闭电源的方法指示。
④ 用户购买油泵和电机后必须对操作者做彻底的安全教育,完全明白方法后,方能操作。
⑤ 在搬运、安装、配线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不然会损坏机器。
⑥ 在打开包装时,请注意上下,不要倒放,注意安全。
⑦ 购买产品后,到货时,请确认型号是否正确,以防搞错。
⑧ 在搬运过程中,不要随意打开包装,以免损伤机器。
⑨ 在运输过程中,不要把会移动的物品靠近包装,防止碰击,损伤油泵。
⑩ 油泵上的铭牌是纸做的,请保持清洁,安装时不要损坏,请做好保护措施。
油泵安装好后一定要检查,特别是检查是否漏油,有否异常声音,发热情况,如有问题与本公司联系。
本品报废时,可当一般产品做报废处理。
用户如买回去后自己改造,本公司不保证质量。
请联系我们:
日本NOP油泵株式会社中国代理
联系人:温先生
电 话:0591-87407126 26652109
手 机:13559129900
传 真:0591-8714 3500
网 址:http://www.nopzg.cn
E-mail: rbnopyb@163.com
地址:福建福州市晋安区浦乾路16号君临东城27#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