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8-05-07):
在电脑中安装完Citect软件后,如何设置才能使系统在启动时自动进入Citect界面,而不是进入Windows界面。

网友A:
参见citect knowlege base中的Q1898.

网友B:
把RUNTIME加入到电脑的启动里不就OK了

网友C:
2种方法都可以,第一种更安全

网友D:
用RSVIEW的锁屏工具,desklock

网友C:
呵呵,CITECT有很多工具,还要用RSVIE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