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开关

楼主(2008-05-07):
请教各位师傅,三联开关怎么个接法?三个开关控制同一盏灯。

网友A:
什么时候有三联开关了?没听说过!

网友A:
三开关控制一只灯,就用两只单刀双投和一只双刀双投开关接起来就好了!

网友B:
K2 K3 K4就是双刀双投吗

网友C:
对啊!就是这样接,不过,现实生活中很少有这样用。

网友D:
控制一盏灯,需要用三联开关吗?建议用单开关。

网友E:
现实生活中一般双联的就够了。

特殊场合才用到多地控制。

网友F:
对啊!就是这样接,现实生活中一般双联的就够了。

网友G:
现实生活中一般双联的就够了。同意。

网友H:
一般很少用这种东东吧,双联开关就用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