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组太王6。5与三菱QPLC怎么通信

楼主(2008-05-07):
请问组太王6。5与三菱QPLC怎么通信  谢谢!

网友A:
主要设定PLC的参数,通讯摸块

网友B:
郁闷,建立新设备(自己找在那里),变量连接,不用通讯程序。控制和显示使用内部函数操作组态王中建立的变量,又不用你操作PLC中的变量。通讯什么啊?!组态王和PLC之间会根据你的变量连接自动通讯。

网友B:
忘了,新设备中有地址,旁边有一按钮(帮助),看帮助中详细说明。变量定义和连接PLC也要看帮助,很详细。

网友C:
还用别人的组态软件,自学一下VB的时间跟学会组态王的时间差不了多少,为什么不用高级语言VB自己编呢?

网友D:
还是用现成的比较好

没必要重复工作

网友E:
倒,5楼干脆用纸带机穿孔得了,呵呵

网友F:
怎么没有找到杰控的版面啊!!!

楼主:
第一次用,想学习学习,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