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爬行?

楼主(2008-05-07):
经常在书上看到,机床的工作台要求具有高速无振动,低速无爬行。

请解释下,什么是爬行现象?怎么消除?

网友A:
见过蛤蟆走路吗?是怎么走的?爬行基本上和它差不多,机械减速和电力调速两方面配合.

网友B:
好象就是工作台运动一冲一冲的

网友C:
工作台不是连续均匀的动作,

网友D:
在数控机床中有很多明显的不正常现象,但在有一些经济数控系统中,却没有报警,即使有时出现报警,报警的信息表明也不是你所看到不正常现象的报警。机床出现爬行与振动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机床以低速运行时,机床工作台是蠕动着向前运动;机床要以高速运行时,就出现震动。

关于机床爬行有的书上写着:由于润滑不好,而使机床工作台移动时摩擦阻力增大。当电机驱动时,工作台不向前运动,使滚珠丝杠产生弹性变形,把电机的能量贮存在变形上。电动机继续驱动,贮存的能量所产的弹性力大于静摩擦力时,机床工作台向前蠕动,周而复始地这样运动,而产生了爬行的现象。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仔细看一下导轨面润滑的情况,就可以断定不是这个问题。 机床爬行和振动问题是属于速度的问题。既然是速度的问题就要去找速度环,我们知道机床的速度的整个调节过程是由速度调节器来完成的。特别应该着重指出,速度调节器的时间常数,也就是速度调节器积分时间常数是以毫秒计的,因此,整个机床的伺服运动是一个过渡过程,是一个调节过程。

网友E:
这个现象应该是所有机床都存在的,在启动的时候,电机转速必须达到一定的速度(如5转/min),机床工作台才会运动,转速低于该值工作台保持静止。该现象主要是由 电机克服摩擦阻力导致的,无法完全消除,但是可以通过减小传动环节的阻力来改善。

网友F:
原来是这么个爬行啊,学习了.

网友G:
   原来非蜗牛爬行也~~~~

向从事机械方面的同事们学习了~本人电气。

网友H:
本质上是要求伺服的低速特性足够好,能够克服动静摩擦临界带来的扰动。

网友I:
学习了新知识,谢谢楼主的议题。

网友J(2008-06-06):
“本质上是要求伺服的低速特性足够好,能够克服动静摩擦临界带来的扰动”——— I 服了U!!!

真是太高看伺服的电气能力了,如果一台机械的传动系不够好,配再好的伺服也是白搭!否则还搞气浮,静压作甚?!滚珠丝杠也一并扔掉好了,只要有巨牛X的伺服,哪怕是带的螺纹钢,走的搓板,也一样能干出飞米级的活计来!

推而广之,只要有巨牛X的NC,接再烂的伺服也一样可以做到高精,成吗?!

网友J:
“关于机床爬行有的书上写着:由于润滑不好,而使机床工作台移动时摩擦阻力增大。当电机驱动时,工作台不向前运动,使滚珠丝杠产生弹性变形,把电机的能量贮存在变形上。电动机继续驱动,贮存的能量所产的弹性力大于静摩擦力时,机床工作台向前蠕动,周而复始地这样运动,而产生了爬行的现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仔细看一下导轨面润滑的情况,就可以断定不是这个问题。......”

===========================================================

书上的上述原理是基本反映实际情况的,爬行作为一种非线性运动,是存在误差积累后的突变因素的,绝不仅仅是速度环或者位置环的问题,这不禁让我想起自家的水龙头,由于是在厨房里用,用久了,阀芯难免进油烟和灰尘,积久了,就成了油垢,结果Franke的水龙头也就开始变涩,并最终爬行起来了,我坚信,对此现象,一定会有人与我一样感同身受的,该爬行的产生,应不至于是有同感的人们(包括本人)的手劲或手感问题所致吧!

对了,有人会修Franke的阀芯吗?呵呵

网友K(2008-09-26):
低速时,机械部分摩擦力不稳定,时大时小,造成运动控制速度一跳一跳的蠕动或说摄动,这就是爬行。

网友J:
不仅仅是摩擦力因素,而是动静摩擦波动和系统刚性不足共同作用的结果。

网友L:
我个人认为,爬行现象,线轨要比硬轨要好一些,我曾用千分表在机床上测试X轴,效果不好,

网友M:
爬行是增益等特性没有调整好或者设计的功率不够而造成的一种颤动现象

网友J:
“爬行是增益等特性没有调整好或者设计的功率不够而造成的一种颤动现象”———没有好的机械系统刚度、加之导轨、润滑、反向间隙等因素再有不济,即便是增益和功率再高也未必能良好解决爬行问题。解决爬行问题必须综合考虑机械系统和电气系统的相互作用和匹配。

网友N:
恩,有道理,学习了!

其实搞机构设计也很难,不然哪些软件代码工可以速成

为什么没有机械速成班

网友J:
俗话说,公司由应届生培养一个能用程序员需要3个月到半年,培养一个能用的硬件工程师需要1年到1年半,而培养一个能用的机械工程师则需要至少3年,所以相比之下真正的宝贝是机械工程师,只可惜当今社会加之错位,学机械的也都不愿意干机械了,结果是一方面企业很难找到好的机械工程师或者培养苗子,另一方面机械专业的毕业生的工作却越来越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