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2301和GP2301L的差别何在。

楼主(2008-05-07):
                 今天公司的GP2301触摸屏在正常生产时没有了任何显示,想用三点让它在GP离线模式也不行。但在点的过程中有声音提示。

何故呢?求高人指点

                 公司的笔记本电脑里安装的7.0 但老是在传送时出现电脑死机的现象,用台式时又可以。正常上载完程式后又下载程式到GP2301出现有一个画面的一部份有乱码的现象,有劳各位指点一下

网友A:
没有显示,可能是屏坏了。也可能是显示对比度什么的调得太暗了,可以点下面两个角调出对比度设置看看。

至于传送时S机,会不会是笔记本的串口有问题,或者设置有问题。

楼主:
    我也想调明暗呀,可是点了,屏上什么也不显示,而且屏已经很亮了,不过这个故障我已解决了,可能是屏那一份与主芯片部的接口接触不良所致吧,我拆一拆就可以了,至于笔记本的串口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可以用串口读写PLC程式,其它的呢,说说吧

网友B(2008-07-10):
GP2301是真彩的型号,全称应该是GP2301-T41-24V

GP2301S是伪彩的型号,全称是GP2301-S41-24V                       你说他们一样吗?

你先看看你屏程序型号跟你的屏型号对应吗?如还有乱码,建议进入离线模式设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