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系统

楼主(2008-05-07):
请教高手:我这里供水泵两台150KW和一台90KW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控制,我想用一台软起动器,当需要切换时,是不是变频转到软起动后,由软起动切换到工频,这样行吗?

网友A(2008-06-16):
这样可以,但这么大功率切换一般是将水泵停下后再切换吧

网友B:
        “我这里供水泵两台150KW和一台90KW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控制”

1、设你的系统在用水低谷时供水功率是90KW;

2、设你的系统在用水高峰时供水功率是(150+90)KW;

3、首先你可以用一台150KW的变频器,启动运行150KW泵机,进行供水,如果用水功率在150KW 以下,只要变频运行150KW泵机就够了;

4、当系统用水功率超过150KW 时,将150KW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用变频器启动运行90KW泵机;

5、当系统供水回到用水功率在150KW 以下时,变频器停车90KW泵机,150KW泵机由工频运行再切换到变频运行;

网友B:
6、切换过程是在运转过程及时切换,不要停机切换;

网友B:
7、切换动作可以由位差范围控制,也可以由系统压力变化范围控制;

网友C:
可以在运转时候切换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这里供水泵两台150KW和一台90KW的电机,用一台变频器控制”

1、设你的系统在用水低谷时供水功率是90KW;

2、设你的系统在用水高峰时供水功率是(150+90)KW;

3、首先你可以用一台150KW的变频器,启动运行150KW泵机,进行供水,如果用水功率在150KW 以下,只要变频运行150KW泵机就够了;

4、当系统用水功率超过150KW 时,将150KW泵机切换到工频运行,用变频器启动运行90KW泵机;

5、当系统供水回到用水功率在150KW 以下时,变频器停车90KW泵机,150KW泵机由工频运行再切换到变频运行;

看到了,原来可以的.

网友E:
支持刘志斌老师,不过在切换时要注意变频频率的平稳转换和延时,工频切换到变频时初始设定为高频(如48),变频切换到工频时初始设定为低频(如35),具体按实际情况。

网友F(2018-01-19):
这主意好,降了不少是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