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机可以进行额定转速以上的变频调速吗?

楼主(2008-05-07):
  现在要把一台75KW-4极电机速度由1480转用变频器升高到2000转左右,不知道可以不?电流会下降吧?电机温度会升高吗?

网友A:
对于普通电机,转速最好只升高20%

网友B:
会影响电机的使用寿命!!!

网友C:
可以,只是输出转矩会减小。至于寿命不同电机厂家的电机是不一样的,而且区别很大。

网友D:
是可以的,但是不是电流下降而是升高了

网友E:
还是要看你 的 电机,能否满足高转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