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30/7.5KW变频器故障求助

楼主(2008-05-07):
前几天碰到一台西门子430/7.5KW变频器,上电运行有时很正常,有时报A0503和F003,这时候按一下面板外壳,又正常了。怀疑插针不良,反复打磨,焊接处重新焊接,故障依旧,时好时坏,线路板元件也不见异常,请教各位师傅,多谢

网友A:
插针不能打磨,只能清洗。因其表面镀有一层金,起抗氧化作用。

网友B:
可以把插座用表棒压紧一些试一试

网友C:
 就是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