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起动

楼主(2008-05-07):
大功率星--三角起动 热继电器用电流互感器串热保护器长开点

小弟不太明白       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不知道你所说的是啥意思,是不是短接跳闸回路躲避启动电流那种方式。

网友B:
热继电器用电流互感器串热保护器长开点???

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C:
实在是不明白!

网友D:
大致有些明白楼主的问题了

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由电流互感器供电,电流互感器串了热保护器件的常开点

是不是?

热保护器件和前面的热继电器应该不是同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