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准电阻是多大?

楼主(2008-05-07):
请问各位一个标准电阻是多大啊?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是什么标准电阻?

如果是指仪表中4-20mADC转化为1-5V的那个电阻那么它是250Ω。

网友B:
傻了还没好,还是脑袋进水了?提这样搞笑的问题

网友C:
多大的都有.该怎么回答你呢?

网友D:
标准的电阻太多了,你想要问的是……

网友E:
              我晕。

       4.7K R    它的标准电阻就是 4.7   KR   一点不差。呵呵

     PT 100 热电阻       0 度  标准电阻就是100R    往上温度每增加一度,阻值增加0.385 R。

楼主:
是这样的 南瑞监控厂家 来我站调试 叫我给他找个标准电阻 我就晕了啊 所以就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怎么解决?

网友F(2008-07-03):
    这是那个人问得没素质噻。

 那你问他具体要多大的?

网友G:
标准电阻应该是一个系列的规定电阻阻值,

网友H:
兄弟,你問的問題有意思,我的水平不夠,回答不上來啊

网友I:
估计人家 是要一个具有阻值的标准电阻,可能没说是多大的。

网友J:
1、有标准“米”,没有标准电阻;

2、1Ω的定义为:电压1伏,电流1A时,电阻是1Ω;

网友K:
引用 网友J:

1、有标准“米”,没有标准电阻;

2、1Ω的定义为:电压1伏,电流1A时,电阻是1Ω;

网友L: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意思,是什么标准电阻?

如果是指仪表中4-20mADC转化为1-5V的那个电阻那么它是250Ω。

网友M:
调试的标准电阻应该是负载吧,在调试中我一般用电阻试负载,称为假负载,标准的看你用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