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址映射问题

楼主(2008-05-08):
大家好,有个问题,就是我在300与200之间的映射问题,300分配的OUT是从10开始的,IN是从17开的8字节输入输出。V的偏移是100.用200内mov w指令将输入,输出信号传递给VW100开始,这样的组态对吗???然后在变量表我应该开那个地址呢??是直接看IB10吗??还是IW10。第一次组态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大家帮帮忙。是不是我组态有问题??谢谢

网友A:
s7300的OUT地址为PQW,IN地址为PIW,假如你的配置OUT从10开始,那就是PQW10的数据会传送到VB100,VB101中去,偏移量为100的时候。

楼主:
明白点了。谢谢。如过不行再请教。

楼主:
做出来了,被cpu222整死了。这个cpu只能带2个模块,结果带了三个em277还是最后的,直接接到前面一个模块就好了。终于毕业设计的组态全部完成了。谢谢大家。老师也挺满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