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调速范围较大时,如何选型

楼主(2008-05-08):
   在设计时车速是30M/MIN,但要求50m/min。所以把变频器的频率调到了76HZ,但又想用3——10M/min的车速,这个时候变频器就过流保护了。如何处理这种情况?

网友A:
使用变频电动机应该可以实现的,频率大于50Hz时电动机的扭矩就要减小了,因此对于变频器、电动机的功率选择要合适。

网友B:
电机的负荷大吗?

网友C:
1楼说的比较好。建议楼主使用矢量控制的驱动器会好些。

网友D:
采用有反馈矢量控制的变频器。适当的改变机械的传动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