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到中国就没有人用过HONEYWELLTPS的串口卡吗?

楼主(2008-05-08):
难到就没有人用过HONEYWELL TPS的串口卡吗?有谁用过呀?数据读写怎么进行?浮点数如何处理?

网友A:
用得多了。不会的向Honeywell工程事请教。如果是集成商问的话,应该是道行不够

楼主:
呵呵,你是不是工程师呀?会就说说怎么办,不会就不要说这种话。

网友B:
这么长时间了,还以为你搞定了呢。写浮点数用70001-79999,40001-49999用来读写整数,还听人说浮点数一次只能写一个,记得当时做的时候不是这样的,浮点数的读写传送数据量大,可以在PLC 方进行转换成整数后传送,这样可以一举多得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写不了,能不能给个实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