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伺服位置控制

楼主(2008-05-08):
用PLC实现定位控制的大致原理是什么?

麻烦高手麻烦描述一下。

网友A:
发送脉冲,伺服电机跑。编码器反馈。

反馈信号与PLC的输出信号比较,相等就不走了

楼主:
要加定位模块吗?

网友B:
用PLC的脉冲输出控制伺服电机的位置。有些PLC本身就带有脉冲输出功能,不需要加位置模块。

网友C:
三菱、台达、松下,OMRON的PLC可以不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