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请教电阻数字表示法

楼主(2008-05-08):
请问图片中的电阻681。682是不是680欧姆和6800欧姆,谢谢赐教

网友A:
是的,最后一个数字是10的n次方数字

楼主:
谢谢指教,其实就是一个电阻,有的时候资料不很全就不好解决。原来只是知道色环电阻,还有标有实际阻值的,现在关于电阻和电容新的标示方法很多,真的没有时间去查,只好网上找朋友帮忙了

楼主:
点击率怎么这么低啊,都是改版造成的

网友B:
682比蓝灰红直观,色盲也可以看。

楼主:
也是 ,谢谢周公

网友C:
楼主,你的理解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