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再生制动的能耗制动与直流制动的能耗制动有区别吗?

楼主(2008-05-08):
变频器的再生制动与直流制动都涉及到能耗制动,请问这两者有区别吗?

假如我的电机长期被拖动,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那它的制动电阻该如何计算呢?谢谢!

楼主:
变频器的再生制动与直流制动都涉及到能耗制动,请问这两者有区别吗? 直流能耗制动所产生的电能是返回到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去的吗?

假如我的电机长期被拖动,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那它的制动电阻该如何计算呢?谢谢!

网友A:
当然是有区别的,楼主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这方面的资料很多。

楼主:
谢谢回复!

我主要想了解两个问题
1、在变频器向电机输入直流电进行制动的期间需不需要制动电阻与制动单元?假如需要的话,是不是跟再生制动中的能耗制动共用这些制动组件?

2、假如1的答案是肯定的话,那在选择制动电阻的时候是不是该综合直流制动和再生制动两种情况来选择?假如我的电机长期被拖动,工作在再生发电状态,那它的制动电阻该如何计算呢?直流能耗制动时的电阻又该怎么计算呢?

这两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找了很多资料,但在描述直流能耗制动时关于制动电阻的描述都很模糊,所以上来发文问助,希望能得到大家的解答,谢谢!

网友B:
这方面就我的理解是 有了直流制动就不需要再加制动电阻了 ,直流制动电压加在电机绕组上,这个应该是计算它的电压.

而再生制动时的电阻一般说明上有,我自己算得话很麻烦.首先根据负载求出制动扭矩T1,再根据p=tn/9550求出制动功率,再根据r=u*u/p算出电阻大小,另外这里面还有电机自身的损耗效率都要转换成制动扭矩,这样大体能算出来

可能说得不是很对,等高人再分析,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