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角启动的原理

楼主(2008-05-08):
请问采用星角启动的11KW电机是如何切换星型和三角形接法的呢,也就是说线圈的6个抽头是如何在三角形和星形接法间转换的呢,最好能配个电机内部绕组的接线图(不是外部的)

网友A:
这个问题太深奥了,俺也不明白!

楼主:
我刚用CAD画的,也不知对不对

楼主:
找不到上传的地方啊,去这里吧http://jdwx.cn/mybbs/viewthread.php?tid=390492&page=1&extra=page%3D1

网友B:
很简单的,看看电机基本原理,先掌握:星形与三角形原理;

电机有六个端子1/2/3/6/4/5,三个绕组:     1-4 ,2-5,3-6,所以端子与绕组是斜着的(非常巧妙);

1        2        3

6        4        5

三角形:  1-6连,2-4连,3-5连    ,其实是上下直连;

星形:        6-4-5  相连(横向三个端直连)

呵呵,我这个搞仪表的人都很清楚这个星角原理。

网友C:
1u1  2v1    3w1

6v2   4w2    5u2

网友D:
给你个图纸把你邮箱号发到我邮箱里我给你发

邮箱;shlianxu@126.com

楼主:
请教1台电机星角转换功能能否实现,KM1接三角形接法,作为低速运转,KM2和KM3共同实现星形接法,作为高速运转,KM1动作时KM2和KM3断开,KM2和KM3动作时,KM1断开,这是我应聘时出的一道题,能否实现呢?

网友A:
是双速电机吧,按你说的用一个接触器接三角星接法,这个接触器是普通的接触器吗?如果是,星型接法就没有必要用俩接触器,一个接触器完全可以完成,也就是说总共用俩接触器完成你所说的功能

楼主:
三个接触器都是普通的,但是招聘部门的图纸上确实用了3个接触器,应该不是双速的电机吧

网友E:
很简单的问题,总之一3只接触器其中2只一直在吸合状态,所以(((KM1动作时KM2和KM3断开,KM2和KM3动作时,KM1断开,这是我应聘时出的一道题,能否实现呢? )))    回答你不能实现,电工手册上有,10楼所说的双速电机我就不知道了。   图的话4楼画的非常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