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DP与西门子S7-300PLC和MM440变频器的连接

楼主(2008-05-08):
Profibus-DP 与西门子S7-300PLC和MM440变频器怎么连接? 在梯形图上怎么实现?

网友A:
通过dp总线连接呀,在梯形图上通过组态dp总站dp从站(变频器),选用4pdw2pzd,然后看变频器分配到的地址,通过sfc14.sfc15系统功能模块读取和写入数据,用move指令实现控制...

网友B:
DP硬件连接,在STEP7中硬件组态中可以组态连接,通过sfc14.sfc15系统功能模块读取和写入数据

网友C(2008-06-13):
在SETP7中直接将MM440挂在DP线上,然后根据你的需要具体设置就是了

网友D(2010-11-09):
有具体的梯形图实例吗?能传一份学习学习

网友E(2011-11-22):
正在学习,求编程实例,谢谢!youzhiwei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