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书

楼主(2008-05-08):
中石化股份公司长岭分公司
电力系统短路电流计算书

1 短路电流计算的目的
a. 电气接线方案的比较和选择。
b. 选择和校验电气设备、载流导体。
c. 继电保护的选择与整定。
d. 接地装置的设计及确定中性点接地方式。
e. 大、中型电动机起动。
2 短路电流计算中常用符号含义及其用途
a. -次暂态短路电流,用于继电保护整定及校验断路器额定断充容量。
b. -三相短路电流第一周期全电流有效值,用于校验电气设备和母线的动稳定及断路器额定断流容量。
c. -三相短路冲击电流,用于校验电气设备及母线的动稳定。
d. -三相短路电流稳态有效值,用于校验电气设备和导体的热稳定。
e. -次暂态三相短路容量,用于检验断路器遮断容量。
f. -稳态三相短路容量,用于校验电气设备及导体的热稳定.
3 短路电流计算的几个基本假设前提
a. 磁路饱和、磁滞忽略不计。即系统中各元件呈线性,参数恒定,可以运用叠加原理。
b. 在系统中三相除不对称故障处以外,都认为是三相对称的。
c. 各元件的电阻比电抗小得多,可以忽略不计,所以各元件均可用纯电抗表示。
d. 短路性质为金属性短路,过渡电阻忽略不计。
4 基准值的选择
为了计算方便,通常取基准容量Sb=100MVA,基准电压Ub取各级电压的平均电压,即Ub=Up=1.05Ue,基准电流 ;基准电抗 。
常用基准值表(Sb=100MVA)
基准电压Ub(kV) 6.3 10.5 37 115 230
基准电流Ib(kA) 9.16 5.50 1.56 0.502 0.251
基准电抗Xb(Ω) 0.397 1.10 13.7 132 530

各电气元件电抗标么值计算公式
元件名称 标 么 值 备 注
发电机(或电动机)
为发电机次暂态电抗的百分值
变压器
为变压器短路电压百分值,SN为最大容量线圈额定容量
电抗器
为电抗器的百分电抗值
线路
其中X0为每相电抗的欧姆值
系统阻抗
Skd为与系统连接的断路器的开断容量;S为已知系统短路容量
其中线路电抗值的计算中,X0为:
a. 6~220kV架空线 取0.4 Ω/kM
b. 35kV三芯电缆 取0.12 Ω/kM
c. 6~10kV三芯电缆 取0.08 Ω/kM
上表中SN、Sb单位为MVA,UN、Ub单位为kV,IN、Ib单位为kA。
5 长岭炼油厂短路电流计算各主要元件参数
5.1 系统到长炼110kV母线的线路阻抗(标么值)
a. 峡山变单线路供电时:
 最大运行方式下:正序0.1052;
 最小运行方式下:正序0.2281
b. 巴陵变单线路供电时:
 最大运行方式下:正序0.1491
 最小运行方式下:正序0.2683
5.2 1#、2#主变:SN=50000kVA;X%=14%
5.3 200分段开关电抗器:IN=4000A;X%=6%
5.4 厂用电抗器:IN=400A;X%=4%
5.5 配出线电抗器1:IN=750A;X%=5%
配出线电抗器2:IN=1000A;X%=6%
5.6 陆城变:UN=35kV;SN=63kVA;X%=7.43%
5.7 陆城架空线:l=11.3kM;UN=35Kv
5.8 1#催化9000kW电机电抗器:IN=1500A;Xk%=5%
5.9 1#催化5000kW电机电抗器:IN=1000A;Xk%=4%
5.10 2#催化4200kW电机电抗器:IN=1000A;Xk%=3%
5.11 4#发电机:SN=15MVA;Xd”=12.4%
5.12 1#、2#、3#、6#发电机:SN=3.75MVA;Xd”=9.87%
6 各元件阻抗标么值的计算
6.1 1#、2#主变:

6.2 200分段开关电抗器:

6.3 厂用电抗器:

6.4 配出线电抗器1:

6.5 配出线电抗器2:

6.6 陆城变:

6.7 陆城架空线:

6.8 1#催化9000kW电机回路出线电抗器:

6.9 1#催化5000kW电机回路出线电抗器:

6.10 2#催化4200kW电机回路出线电抗器:

6.11 4#发电机:

6.12 1#、2#、3#、6#发电机:

6.13 6kV三芯电力电缆
 1kM,每回路2根三芯电缆

 2kM,每回路2根三芯电缆

7 最大运行方式(500、200均合闸运行)下系统及长岭内部系统标么值阻抗图:
8 最大运行方式下,主6kV I段母线K1点三相短路电流计算(4#机、2台3000kW机及500、200合闸运行):

当电源容量大于基准量的7.56倍时,即以供电电源的容量为基准的阻抗标么值Xjs≥3时(3/Xb=3/0.397=7.56),可以将供电电源视为无穷大电源系统。短路电流的周期分量在整个短路过程中保持不变,即短路电流不衰减。
8.1 k1点由大系统提供的三相短路电流为 :

8.2 k1点由4#发电机提供的三相短路电流为 :

查汽轮发电机运算曲线得:

8.3 k1点由一台3000kW发电机提供的三相短路电流为

查汽轮发电机运算曲线得:

所以,最大运行方式下,主6kV I段母线三相短路电流为:

k1点两相短路电流为

7 750A,5%电抗器后方各变电所最大运行方式下母线三相短路电流计算
7.1 电缆长度取1km,每回路按2根电缆并联(含一循、二循、重整、焦化、常减压),k2点的三相短路电流为:

7.2 电缆长度取2km,每回路按2根电缆并联(含幸福村、加氢、分子筛等),k3点的三相短路电流为:

8 1000A,6%电抗器后方各变电所最大运行方式下母线三相短路电流计算
8.1 电缆线路取1km,每回路按2根电缆并联(含一套催化、聚丙烯、连续重整、焦化高压泵、三循、四循、二套催化等),k4点的三相短路短路为:

8.2 电缆线路取2km,每回路按2根电缆并联(含加氢压缩机、微球、王垄坡等),k5点的三相短路短路为:

9 一套催化1#主风机(9000kW,4根3×240mm2铜芯电缆)电缆末端三相短路电流k6为:

10 一套催化2#主风机(5000kW,三根3×240mm2铜芯电缆)电缆末端三相短路电流k7为:

11 二套催化1#主风机(4200kW,两根3240mm2铜芯电缆)电缆末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