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变压器的PE与N和L之间都有压差???

楼主(2008-05-08):
我们用了一个隔离变压器,380V(L1、L2)变220V(L、N),变压器外壳接地PE,但是工作时检测PE和N之间压差50V,PE与L之间的压差为160V,请大家帮忙分析分析原因和处理方案。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感应电,你可试用摇表测一下L与PE之间的阻值是否偏低。

网友B:
楼上说得有道理,也许是感应电。

网友C:
这是隔离变压器?

网友D:
如果是机械表测量的数字话,你可以用灯泡试一下,能点亮说明变压器的线圈绝缘不好,直接接地了

网友E:
正常。二次侧不能接地,没有零位参考点。零点漂移。如二次侧接地,没有安全隔离作用。

网友D:
如果是数字表测量出来的,而且灯泡不亮那肯定就是感应电压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正常。二次侧不能接地,没有零位参考点。零点漂移。如二次侧接地,没有安全隔离作用。

“二次侧不能接地”?哪家变压器二次侧不能接地?不能接地那变压器还能叫变压器吗?提个醒,电压互感器、电流互感器可都是二次侧可靠接地

网友G:
那 俩个 电压 是悬浮的  。N是 要接地的  悬浮就 没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那 俩个 电压 是悬浮的  。N是 要接地的  悬浮就 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