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DELTA)PLC
想不通

楼主(2008-05-08):
在触摸屏上设置的时间,在PLC上显示的为什么会不对呀。比如在触摸屏上设置时间存储器D400,然后在PLC 程序中编写,LD M1 TMR T20 D400,这样M1导通时,应该是T20会逐步计时到D400的时间呀。为什么不对呀,想不通。

网友A:
你要先确认触摸屏和PLC能通讯上,你先不要写程序,用触摸屏给PLC的D400写数据,用WPL监控D400的值是否为触摸屏输入的值

网友B:
1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