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kw水泵直接启动,怎么断路器和接触器?

楼主(2008-05-08):
额定电缆是60A,我接触器选的是LC1-D80,断路器选NS150,这样合理吗?

小弟才入门,望指教

网友A:
直接启动可以,最好加上热继电器或电机保护器.

网友B:
断路器100A的就够了。

网友C:
我建议接触器选大一点,可以提高寿命

最好比额定电流大一些

网友D:
直接启动一般都用热继电器保护电机.

网友E:
D80 的时间用不长的. 用150 吧

网友F:
这么简单的问题都来问阿

网友G:
断路器100A的就够了。 我建议接触器选大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