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纸带磨檫机??/

楼主(2008-05-08):
 我想 请问一下    纸带磨檫机     ???

当我把接近开关安装上之后   , 为什么计数器上的数字   不是一个一个的走

而是1或是2 或是 5或是 别的 数字   一点 规律都没有

请问一下  这是什么原因   是接近开关的问题还是 计数器的问题

接近开关安装 有什么要求么 ?

  电感式的接近开关的安装和所要感应的金属的距离有关系 么?

网友A(2008-12-24):
这种接近开关是以金属为接近对象,距离约为8mm以内。这种开关有许多种接线方法,有NPN.PNP三线的,也有可控硅2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