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想通过RS232口从SLC500L532里upload程序怎么才行???

楼主(2008-05-08):
各位大侠,小弟近日想从SLC系列L532里UPLOad程序,使用串口和我的本本连接,在RSLINX里新建连接,选择RS232DF1驱动,Addnew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好串口Com1后,devices选含slc的那个选项。其它的都没改动,然后按自动配置项,一段时间后提示连接失败。这是怎么回事?望赐教,多谢!

     另,我用个新的L532换下那个写了程序的,按上述方法很快实现了和我的电脑通讯。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近日想从SLC系列L532里UPLOad程序,使用串口和我的本本连接,在RSLINX里新建连接,选择RS232DF1驱动,Addnew后,在弹出的对话框里选择好串口Com1后,devices选含slc的那个选项。其它的都没改动,然后按自动配置项,一段时间后提示连接失败。这是怎么回事?望赐教,多谢!

另,我用个新的L532换下那个写了程序的,按上述方法很快实现了和我的电脑通讯

网友A:
问题解决了么?

你原来的L532,程序是不是被设置了密码保护啊?

网友A:
我电话13946390416,我在单位的时候,可以用单位的PLC实验,到时候可以相互探讨一下

网友B(2008-10-15):
你原来的L532的串口被設置成DH485了

在RsLinx有一個自動尋找連線的功能

如果都找不到那麼

這一個串口就不是妳認為的那樣設置

网友C:
也遇到过连不上的? 503的 不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