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420变频F52故障

楼主(2008-05-08):
请教:本人有一台西门子420/220v/2.2KW变频器。通电显示F52故障(读取功力主件的参数时出错)。初始化后故障依旧。由于没有2.2KW存储器资料,更换俩只7.5KW  EEPROM故障依旧

网友A:
主板、I/0板、驱动板上的R0M致少有一只坏了,必须重写或换新,换新时也要写入相应的程序。如需帮助可找成都的罗工(变频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