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请教空气开关来保护电机

楼主(2008-05-08):
学生请教

假如电机电压是380V 功率是 2.2KW
我用一个空气开关来保护电机

选择空气开关时,过流保护,选电机额定电流的0.9~1.5倍

当电机工作在负荷小的场合时,用1.0倍

恶劣环境用1.5倍.

如果是4KW

网友A:
最好不要指望用这个保护电机。

网友B:
楼上说的不错!

网友C:
我这有好几台德国进口的设备上有很多电机就是直接用空气开关来保护的,但空气开关上都有动作电流调节旋钮

网友D:
空气开关只能进行短路保护,不能进行过载保护;江铜人说的那种有电流调节旋钮的开关是二和一的,即空开和热继电器在一起的

网友E:
你可以用正泰的空气开关和热继电器合为一体的开关来保护你的电机

网友F:
小电机可以直接带开关送和,可以的,当然用和热涨坐一起的开关更好了。

网友G:
空气开关只能进行短路保护,不能进行过载保护

网友H:
现在有带电机保护的断路器呀

如振泰DZ108-20系列

DX108-20-X11

配电用的后面代号是111

带电机保护是211

后面11是辅助触点

网友I:
空开和热继电器一起用,比较安全!

网友J:
三楼说的那不仅是空气开关,应叫电机保护器。

网友K:
我赞成1楼的回答。最好别指望用这个保护电机。

网友L:
空开、电流继电器、电压继电器、热继电器一个也少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