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B41的背景DB怎么导入到WINCC

楼主(2008-05-08):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

我在STEP7中建一个OS,符号表和共享DB可以导入到WINCC中,请问背景DB可以导入吗?

我怎么都倒不到WINCC中,总共有6个背景DB,都是给6个FB41的。

多谢了。

网友A:
说来话长了,要导入的WINCC中你必须为DB(或者FB)的相应数据设置适当地属性,比如S7_m_c=true。而后你才能导入到WINCC里。而不是所有的DB都可以导入到WINCC

网友B:
同意楼上之意见!写出你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