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MMS440-11K报F0022

楼主(2008-05-08):
一台440-11K的变频器,不接负载可以运行很长时间正常,接了负载后5分钟左右跳F0022,请教这个问题从那里查,具体会是那个方面的有故障。

网友A:
如果有时候报,有时不报!多数情况是变频器内部接插件的问题,把变频器的控制板、以及控制板到底下的主板的连接件拆下重新装一遍,再装的过程中应注意观察,有没有插针松动的现象,螺丝先不要上紧,给个运行信号同时用手动一动板子,如果F0022出现,我想故障点就能找到了。然后采取一定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