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技术求知

楼主(2008-05-08):
   请问各位师傅,我有个伺服电机有5线引出,3根绿线2跟黄线,请教下5线引出是什么原理,2根黄线有什么用处,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啊,不好意思,俺没接触过

网友B:
只有5根线吗?

不是:3根(U,V,W);编码器线;可能还有刹车线(2根)

这样的吗?

网友C:
动力线再少,怎么也要两根吧,编码器线,也不能比4根少了,一共5根线,不知道是什么回事

网友D:
如果只有a,b,z的话,算上两根电源线正好5根线,不知是不是?

网友E:
谁能讲一下啊 ,具体点,谢谢

网友B:
松下的A4电机,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F:
信号和动力3

网友G:
好!好!好!图文并茂,受益啊!

网友H:
松下A4的所谓省线式编码器是走串行协议的,其五线制接线中。2根是电源,2根是差分对,还有1根是屏蔽接地。

网友I:
好好学习,受益不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