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S440-11KW报F0022

楼主(2008-05-08):
一台440-11K的变频器,不接负载可以运行很长时间正常,接了负载后5分钟左右跳F0022,检查模块都是好的,请教这个问题从那里查,具体会是那个方面的有故障。

网友A:
  i/oa   板松动也有可能报

网友B:
显示F0022 有可能模块坏,驱动有元件坏,TLO84C坏,都可以引起此代码,如果驱动部分没有问题,可以把检测光偶取掉,看还显不显此代码,一般都是TL084坏 。

网友C:
老生常谈了,工控网有很多关于F0022的处理帖子,你还是搜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