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流互感器的问题

楼主(2008-05-08):
请教一个问题:电流互感器变比400比5,现在有两台电机的线都要同时穿过互感器,即每个互感器穿过每一相的两根线,这样的话电度表的倍率是多少?

网友A:
如果你的穿心匝数和互感器标的一样就是80倍!

网友B:
楼上说的是错误的,必须保证穿过的两根线的相位完全一样才对。

试想你用钳形表测量电机的电流,测量其中一根的电流为什么和同时测量其它两根的电流值一样大。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的穿心匝数和互感器标的一样就是80倍!

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