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FC14

楼主(2008-05-08):
各位老师!学生在用STEP7编程时,无法调用SFC14和SFC15是什么原因!提示不能插入这个块!

是和MM440通讯!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提示什么呀,最好截图上来,大家帮你分析一把.

网友B:
call sfc14 回车后,有什么结果?

网友C:
哈哈,第一次听说,截图上来

网友D:
是什么型号的CPU啊

网友E:
不会吧!第一次听说这怪事?

网友F:
第一次听说,能说说具体情况吗?

网友E:
要吗是你的CPU不带DP口只有一个MPI

网友G:
你用的CPU 是不是2DP口的啊

网友G:
应该不会  除非软件没装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