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是不是交换机的端口有故障?

楼主(2008-05-08):
我想用FEC的功能,当我把2个交换机的两对端口用2条线同时相连时,却发现每个交换机始终是一个端口正常另一个端口显示红灯,是不是交换机的端口有故障?

网友A:
如果有uplink口(反向的级联口)就可直接相联,如果没有,

做一根RJ45线,  只在一头做个交换:   1/3交换,2/6交换

网友B:
首先,标准的以太网协议802.3 是不允许形成环路的,否则整个以太网都会瘫痪。

当然,有些交换机,如现在流行的工业以太网交换可以设定两个端口来组建环,以达到冗余的功能,但那

两个端口的协议可能是802.1系列或者是厂家自己的协议,并不是标准的802.3

多多交流哦,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