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楼主(2008-05-08):
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合理吗?是否有相关标准?
新购置的铜焊机电源为两相380V供电,电源的通断由接触器控制,但此接触器只控制其中一相火线,另一相火线直接与铜焊机线圈相接。即此铜焊机在不工作的情况下线圈上也有对地220V电压,对另一相火线380V电压。我们要求厂家改造为铜焊机的两相电源线改为均通过接触器的控制来使其通断,以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请问各位高手我们的要求合理吗?是否有这方面的国家标准?谢谢

网友A:
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要求合理.。

网友B:
两相火线,只控制其中一相,是不合理的

网友C:
你们买的是什么牌子的机器?我厂也有铜焊机,都是两相火线控制,你的可能是把接触器的三对触点并在一起来控制一相火线,两相都控制的话就要再加一个接触器,或换大电流的接触器,而这都要增加成本,厂家是为了省钱而不管安全。

网友D:
哦!看了楼上的贴,学习不了。

网友E:
很不安全,最好控制两相,保证人身及设备的安全,.

网友F:
我们的电焊设备都是接大空开、大接触器用以保证安全。

网友F:
只控制一相太不安全,建议改变。

网友G:
安全第一,这是合理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全第一,这是合理的。

不知道哪个是合理的了?

网友I:
我也碰到过类似的厂家,都是骗到钱就达到目地。

网友J:
客户买设备要比价。制造商就捣鬼,所以买设备是一定要有懂行的人去买,不要让小采购买的破东西给我们添麻烦

网友K:
不可能吧有这样的厂家,要不是生产车间的问题,就是厂家的电工是白痴

网友L:
根据安全用电规则是不合理的,必须对相线切断。不过在有些特殊的设备上也有这样的做法。这样忽视人身安全不注重人权。

网友M(2008-06-15):
只控制一相太不安全,建议改变

网友N:
有点意思。

我有一个问题,如果这些电气设备不符合国家标准,是否属于假冒伪劣商品,是否要求其双倍赔偿??

网友O:
可以控制设备,但不安全;

网友P:
必须改,必须改,必须改,必须改,必须改,必须改,必须改,

网友Q: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安全第一,这是合理的。

不知道哪个是合理的了?

邓红的意见是安全第一,您得处处小心!只关一根线确能起到开关作用。您做到安全第一,不就合理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