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台软起动器起动多台电动机

楼主(2008-05-08):
1台ABB公司产的PS.S-85/147-45kW的软起动器,原来带动1台45kW电动机。后因生产需要又增加了45kW、30kW、22kW等3台新负荷。如果每1台电动机再配上1台软起动器,不仅增加投资,扩大占地面积,而且电气线路复杂。我们想用已有的1台软起动器,起动4台电动机,实现了一机多用的目的,请问这样电路如何实现?

网友A:
可以,但是主电路很复杂,需要很多接触器来控制切换。电气线路更复杂。

网友B:
正如楼上兄弟所说,不是一般的麻烦

网友C:
减少投资远远大于复杂

 电气控制线路可用小型plc来做

 这个方案可行 而且能起到每台都加软起的效果 我要是老板的话这个月的工资给你反倍

网友D:
电气控制要简单,温定

网友E:
大约需要8-9(如果软器任务完成后需要切断电源则为9个)个接触器,至于控制线路也不是太复杂,但是4台电机用软起启动的4个接触器必须要用电器连锁,即一台启动另外三台不允许同时启

网友F:
楼上说的对,不过如果这个软起罢工,岂不是损失惨重?建议楼主还是一用一备比较好,免除后顾之忧

网友G:
软启完成投工频,软启空上后接着启其他电机,完全可行。继电器搭也行,小型PLC做也可以,不过要充分考虑互锁,还有每台电机要加独立的热保护。

网友H:
如果四台电机在启动和停止时序上没严格要求的话应该可以做的.接线麻烦一点就是.

网友I:
我做过,要用个小型PLC,接线工作量较大,还是可以节省不少的,我可以把相关的图纸给你

网友J:
     不该降的成本就不要降,实施后你就知道了。

网友K:
我认为用一个小型的PLC控制在加上几个交流接触器控制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