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输电与交流输电相比,各有啥优缺点

楼主(2008-05-08):
直流输电
①输送容量大。②送电距离远。③输送功率的大小和方向可以快速控制和调节。 ④直流输电的接入不会增加原有电力系统的短路电流容量,也不受系统稳定极限的限制。⑤直流输电可以充分利用线路走廊资源,其线路走廊宽度约为交流输电线路的一半,且送电容量大。 ⑥直流输电工程的一个极发生故障时,另一个极能继续运行,并通过发挥过负荷能力,可保持输送功率或减少输送功率的损失。⑦直流系统本身配有调制功能,可以根据系统的要求做出反应,对机电振荡产生阻尼,阻尼低频振荡,提高电力系统暂态稳定水平。⑧能够通过换流站配置的无功功率控制进行系统的交流电压调节。 ⑨能够通过换流站配置的无功功率控制进行系统的交流电压调节。
⑩大电网之间通过直流输电互联(如背靠背方式),2个电网之间不会互相干扰和影响,必要时可以迅速进行功率交换。

交流输电
(1)特高压交流输电中间可以有落点,具有网络功能,可以根据电源分布、负荷布点、输送电力、电力交换等实际需要构成国家特高压骨干网架。特高压交流电网的突出优点是:输电能力大、覆盖范围广、网损小、输电走廊明显减少,能灵活适合电力市场运营的要求。
(2)采用特高压实现联网,坚强的特高压交流同步电网中线路两端的功角差一般可控制在20o及以下。因此,交流同步电网越坚强,同步能力越大、电网的功角稳定性越好。
(3)特高压交流线路产生的充电无功功率约为500 kV的5 倍,为了抑制工频过电压,线路须装设并联电抗器。当线路输送功率变化,送、受端无功将发生大的变化。如果受端电网的无功功率分层分区平衡不合适,特别是动态无功备用容量不足,在严重工况和严重故障条件下,电压稳定可能成为主要的稳定问题。
(4)适时引入1 000 kV特高压输电,可为直流多馈入的受端电网提供坚强的电压和无功支撑,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500 kV短路电流超标和输电能力低的问题。

网友A:
问题是没见过用直流输送的

网友B:
呵呵,楼主没讲一下直流输电的缺点啊。

网友C:
直流的缺点就是初期投资太高

网友B:
呵呵,直流输电的缺点是需要有整流站和逆变站,且会产生较大的电网污染。

网友D(2008-10-04):
求专说的对,直流需要有整流站,或叫换流站。超高压直流输电是国内的远距离输电主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