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看看接触器上接的这三个东西是干啥的?

楼主(2008-05-08):
图中接在交流接触器触点上面的用红笔圈出来的是什么东东,接在了R侧两个触点上一个,T侧两个触点上一个,R T之间一个,起什么作用的,大家帮助分析一下,谢谢了!

网友A:
是不是缺相保护

网友B:
下面是带的是什么负载?

网友C:
看不清具体怎么接的,灭弧器?

网友D:
大概是阻容保护吸收器!!

网友E:
我感觉像阻容保护吸收器

网友F:
阻容吸收器吧

网友G:
是不是灭弧器哦?lou

网友H:
看不清楚,灭弧器装在接触器外面怎么灭弧?

网友I:
呵呵,看着像是直流电路啊.

网友J:
浪涌吸收吧。590电源板,6RA23,24CPU板故障,联系13893683865得到技术支持

网友K:
好像是自作的缺相报警装置。

网友L:
从它的接法来看好像是作过压保护用的

楼主:
每个东西上绿色线有三根,灰色线有三根,而且这三根是分开的不是扭在一个接点上的

网友M:
第一次见过

网友N:
可能是保护接触器触点用的。

网友O:
拆下用表检测试试?

网友P:
应该就是阻容保护吸收器

网友I:
呵呵,楼主得出接论没有,下面是带的是什么负载?

楼主:
下面带的是五个直流电源和三个伺服驱动器,根据大家说的,可能是吸收电路吧

网友:
浪涌吸收回路吧

网友Q:
第一次见过

第一次见过

网友R:
没见过啊,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S:
浪涌吸收用的

网友T:
接触器上的无非为浪涌吸收器,辅助触头和时间继电器,

从上图来看应是辅助触头和辅助触头

网友U:
电容灭弧作用..............

网友V:
浪涌吸收器……

网友W:
浪涌吸收器之类的或者是电容?

网友X:
好像是日本产品!!!!

网友Y:
我同意25搂的看法,付加的辅助触头

网友I:
引用 网友Y:

我同意25搂的看法,付加的辅助触头

呵呵,那R T之间一个咋解释?

网友Z:
吸收装置/////////

网友AA:
引用 网友E:
我感觉像阻容保护吸收器

网友AB:
   偶也是第一次看到,以前没拆过!

网友AC:
阻容保护吸收器

网友AD:
浪涌吸收用的,控制柜上用的地方还不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