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装在一个旋转的设备上引线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啊?

楼主(2008-05-08):
电机装在一个旋转的设备上引线的问题怎么样解决啊?
谢谢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A:
呵呵,  很简单, 象直流电机或线绕式电机一样,自行做个电刷式的引线;

或者用无线式的收发设备;

我说了白说,哈哈

网友B:
类似行车滑块型的怎么样?

网友C:
动力设备用滑环,也称中心集电器,控制小信号也可用无线的。

网友D:
楼上几位说的对,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E:
动力设备用滑环

网友F:
滑环加电刷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

网友G:
滑环电刷

网友H:
滑环加电刷是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这样。

网友I:
学习了。工控网真是个好地方。这么多高手

网友J:
  通过电气滑环引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