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DDE与iFix通信的例子

楼主(2008-05-08):
可能是我太笨了,按照iFix自带的电子文档上关于DDE通信的说明,使用VB,通信不成功,有哪位有这方面经验,请赐教。

网友A:
IFIX 视频培训资料DVD-马恒贵 整制-(超强超值45个视频文件,约3G容量) 地址: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534da36cdc52afab5d79df2fdafbfc3f.jhtml ---------------- 主要内容包含: 00篇—IFIX的入门培训,共6个视频文档,内容包括: 1、IFIX系统概述, 2、结构体系, 3、功能特色, 4、软件类型 5、网络Client/Server 01篇—IFIX的基础培训,共10个视频文,主要内容包括: 1、HMI/SCADA 介绍 2、iFIX的结构 3、系统配置应用程序 4、水处理的应用介绍 5、系统配置 6、I/O驱动器 7、工作台介绍 8、过程数据库介绍 9、数字数据库标记 10、图形对象 11、建立HMI画面 12、动画对象 13、模拟数据库标记 14、VBA脚本介绍 15、配置报警 /运行报警 16、实时趋势 17、使用调度 18、全局对象 02篇—IFIX的高级培训,共15个视频文档,主要内容包括: 1、IFIX的强项Client/Server配置 2、IFIX安装选项及修改 3、IFIX报警数据及报警报表 4、IFIX系统冗余 5、IFIX安全等级访问 6、IFIX工程建立及应用备份、升级 7、IFIX OPC 访问体系 8、IFIX Dataserver 配置 9、IFIX数据报表制作 10、IFIX DCOM 配置指南 11、IFIX 点组调用与替换 12、IFIX 多层次显示控制 03篇—IFIX的驱动培训,共12个视频文档,主要内容包括 1、IFIX与AB PLC RSlink 通讯连接 2、IFIX与Siemens PLC S7A 通讯连接 3、IFIX与Siemens PLC SI7 通讯连接 4、IFIX与GE PLC 通讯连接 5、IFIX与Schneider PLC MBE通讯连接 6、IFIX与Schneider PLC MB1通讯连接 7、IFIX与Omronl PLC OMR 通讯连接 8、IFIX使用OPC本地方式通讯连接 9、IFIX与三菱 PLC MEL通讯连接 10、IFIX使用DDE方式通讯连接 11、IFIX使用OPC远程方式通讯连接 ----------------- 另外: 1、Wonderware相关产品Intouch、INSQL及IAS的视频培训正在编制中。。。。 2、FIX与IH连接视频及iHistorian 视频培训正在编制中。。。。 3、如有其它需求,可给我留言 ----------------- 希望对自控的爱好者有所帮助, 你们的支持,是我的动力 你们的捐赠,是我的源泉 你们的爱好,是我的方向 ------------------ 如各位朋友有如下相关需求,也直接与我联系: 项目开发、项目升级改造、系统报价、方案咨询、疑难解答、产品面授型培训 以上不仅限于IFIX及GE相关的产品,可包括涉及本人简介中的任一款产品 ----------------- 联系方式: 姓名:马恒贵 邮件:mymhg@126.com 电话:13917187650  QQ:8573768 MSN:mymhg@hotmail.com 注:电话方式仅限用于商务合作沟通及正常工作时间内,勿诚勿扰   技术疑问解答尽请采用其他方式,   此资料为光盘介质,一经拍出,不予推货哦,以防非法拷贝 请将光盘资料复制到本地计算机后,再开始学习,以免DVD读取速度太慢哦 ----------------------------------

网友B(2008-06-19):
不会吧,老马是在这里发广告吗?晕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