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毕业设计题目怎么选择电机

楼主(2008-05-08):
我的要求是:卷扬机最大承受能力为4T,              上升速度最大10M/MIN                    下降速度20M/MIN

                     此题目是:基于变频调速的卷扬机电气控制系统

想问下怎么选择电动机.参数..

网友A(2008-06-22):
首先电机是转速,你要把转轮的直径定出,然后由线速度求出角速度,最后转为转速。

承受能力也是这样,电机的输出扭矩是参数=力和力臂之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电机是转速,你要把转轮的直径定出,然后由线速度求出角速度,最后转为转速。

承受能力也是这样,电机的输出扭矩是参数=力和力臂之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