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的铠甲可不可以做保护零线?

楼主(2008-05-08):
动力电缆从变电室引到车间控制柜时,电缆的铠甲可不可以做保护零线?

网友A:
一般不这么用.

网友B:
        铠装电缆的机械保护层是为了增加电缆的机械强度,提高防侵蚀能力而设计的,主要应用于易受机械破坏及及易受侵蚀的地区而设计的。它可以采用很多方式敷设,包括在岩石地区的直埋敷设。 电缆的铠甲一般不能作为接地或保护零线,但在保护接地网中,因没有专门的接地线而采用电缆的铠甲的例子!应该是没办法的办法!呵呵

网友C:
用铠甲做零线,在铠甲带电的情况下应该会有很大的涡流吧!如果是的话你还要考虑他的温度了

网友D:
铠甲一般用做接地保护...对电缆本身来说。

网友D:
也就是设备的外壳一定要保护接地.一个意思。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铠甲一般用做接地保护...对电缆本身来说。

是的。

网友F:
还是最好别用,我们以都是在地上打根钢筋下去,把PE接上,老师傅教的。

网友G:
接地保护应该可以的吧,但接零保护还没有接过,不敢乱说

网友H:
主要防机械损伤,可以当屏蔽线用,不可以做保护零线

网友F:
什么叫接零保护,你是说得接地保护吧。

网友I:
      尽量不要这么用

网友J:
      这样使用非常不妥。

网友K:
大多用做地线,很少用做零线.

网友L:
一般是不这样用的,但在特殊性地区,也有这样用的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