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传得远,232传的近,能不能485取代232标准?

楼主(2008-05-08):
电脑或仪器上总是用RS232串口标准,传不远,

而PLC上总是采用传得远的485标准,问:

为何还在用落后的232标准?

会不会以后485标准取代232标准?

网友A:
站在工业应用上,楼主的话好像有些道理啊,呵呵

RS485一般使用2线和4线制,无地线,无控制线,都是数据线,采用两条线的电平差来定义1和0,

而RS232有TD,RD数据线,GND地线,RTS/CTS,DTR/DSR流量控制,DCD载波等,数据线与

地线差来表示1和0,这就是为什么RS485比RS232的距离传输要远,抗干扰性要强的原因。

正由于RS485的抗干扰性强,还有能够采用轮询方式采集多点数据,所以工业环境中使用的多,

但在其他行业应用中,如电信等,需要DCD信号才能解MODEM,还有些需要使用可靠的应流控

RTS/DTR等来传输等。

所以应用的行业不一样啊,试想下,如果我们的电脑都是RS485串口,那怎么接MODEM呢,呵呵

网友B:
485是半双工,232为全双工。标准不一样,不能因为传输距离的远近就否定二者中任何一个。

网友C:
各有用处。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网友D:
不要仅仅站在某一个角度来看问题

网友E:
解决现场问题,别解决标准问题

网友F:
楼上几位说的都有道理

楼主:
明白了,

485与232的差别仅仅是信号的表示方式有差异(即物理层)

其它都是一样;考虑历史及传统的影响,RS232是不会取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