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有有噪声应该调那些参数?

楼主(2008-05-08):
我现在有个变频器它工作起来有噪声是什么原因?应该调整那些参数阿?还是接地不好造成的?

网友A:
呵呵,是变频器有噪声,还是电动机有噪声?能描述下噪声吗?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多大容量的,小容量的话,是不是风扇的声音,大点容量就是尖锐刺耳的声音吧,电流的声音.

网友C:
仔细听下是什么声音吧..

网友D:
楼主指的是有什么声音呢?

楼主:
是变频器发出的噪声,30hp的变频器!

网友E:
风扇坏了?还是内部的变压器有异响?还是内部的接触器有异响?

楼主:
硬件查不出来问题啊!搞不清楚,有个老师傅给我讲要调整哪个参数,他也是听别人给他说的,但不知道调整那个参数?

网友F:
什么声音哦!!!!!!!!!!

网友G:
若是电机发出的声音,那就把变频器的[载波频率]调整一下,从0.5_12hz之间可以调.

网友H:
一定要确定好是哪里的噪音,变频器的载波自己最好不要修改参数,载波涉及到的还不少呢,重着损坏设备的

网友I:
如果不是来自风扇的声音,那么变频器就是快完蛋了.

网友J:
如果硬件没问题哪来的噪音呢?

楼主:
如果不是来自风扇的声音,那么变频器就是快完蛋了.

-----------------------------------------------------------------------------------------------------

这么离谱?那我要找销售商搞,不然挂了就惨了!

网友K:
用了多久了?是不是变频内部的电路坏了?虚焊之类?

网友L:
同意9楼pppppppp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