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无参数块”问题

楼主(2008-05-08):
我遇到过几次TD200显示无参数块的情况,设备正常运行,只是在检修后重新上电就显示无参数块了,检查TD200中的参数块地址与S7-200的TD200向导中的参数块地址一样,然后重新下载了一下程序再试就正常了,想请教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由于过电压的原因吗?

网友A:
有可能是通信接口接触不好,最好检查接线是否牢固

网友B:
TD200和plc距离远吗,请按标准的rs485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