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4820求教

楼主(2008-05-08):
现有一元件,上标:MA4820,估计为开关电源,怀疑它已损坏,哪位高手有它的相关资料,或者烦请告诉怎样判定它是否损坏,谢谢。

网友A:
这个元件很少接触,在网上搜索不到吗

楼主:
网上能查到卖这个元件的,具体技术资料查不到,哪位高手维修或更换过?

网友B(2008-07-05):
我也在找它的资料,它是开关电源控制IC,买个换掉,市场上有15元个

网友C:
是三菱PLCFX2N48MR的电源板中的开关集成.我自己查的电路.看不太清.不知对你有用否?

网友C:
我自己查的电路.看不太清.不知对你有用否?

网友B:
谢谢,7楼,慷慨相助,请问那资料在那查的,想看看

网友D:
是我自己对着电源板查的电路.自己画的.

网友B:
看不清呀,我正需要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D:
我感觉没多大用的.外围元件一查就修好了.最后不行就换4820.一般不需要电路图的.

网友E:
这个在伺服器上面用得很多,跟据电路可以分析得出来,我有原理图。(MA4820,MA4810,MA2810,MA2820,MA1050等)

网友E:
跟据原理图可以用万用表量得出来好与坏。

网友B:
TO 51pk

您好!我现急需MA4820原理图,能否发份给我,谢谢!LJPXV@163.COM

网友D:
今天修一开关电源板.MA4820坏.用MA4810代换.因为没有买到MA4820.上电正常.

网友E(2008-08-12):
4820和4810可能就是电流极别不一样

网友F:
MA4820经常坏的,不要管原理图,换掉它没错。

网友G(2009-01-03):
我换一个也不行0000000000000

网友H:
大家好!我在修理三菱的PLC -FX2N-48开关电源。其它没检测到MA4820模块有短路而且DZ1也短路,我查了一下DZ1上标的是15B1。我咨询了三菱技术支持,他们说是15v的稳压管。其它没检测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买了新的MA4820和15V的稳压管,更换后通电后没有直流输出。好像没有起振。谁能提供有关图纸和MA4820管脚电源,或提供修理提示。谢谢!

网友I(2009-03-03):
我这也有这FX2N的PLC,开关电源好像不启震,外围查了遍没发现什么坏的,但是脉冲变压器这量好像都没电压!不知道是哪里坏了

网友J(2009-08-02):
我的FX2N的PLC,MA4820模块有短路而且DZ1也短路,换掉后串100瓦灯泡降压后上电,能起震,输出也正常,但输入电流很大,灯泡上压降200伏,变压器吱吱响;去掉灯泡直接上电,4820马上就炸了,外围电路都查了找不到原因,怀疑是开关变压器有短路

网友K:
 直接换掉就行了,看了原理图也没什么用,再查查外围电阻电容有没有坏,

网友L:
我有一个FX2N-128的PLC,开关电源烧保险丝,MA480管脚有明显的打火痕迹。请教各位怎么判断该管好坏

网友M(2009-09-10):
你好你的FX2N-128的PLC修好了没是什么问题我也有个FX2N-128的PLC就是不起震

网友N(2010-01-22):
有啥需要找我!我啥都有!

网友O(2010-04-24):
大家好!我也正在修理三菱的PLC -FX2N-76开关电源。MA4820模块和稳压二极管DZ1短路。正想购买MA4820和15V的稳压管进行更换,幸好看到了你们的帖子我可要好好查查该电路,之前通过对电路的分析,我认为MA4820模块和稳压二极管DZ1损坏的原因是输入的电压过高所引起的,而控制回路的元件必然也遭殃及!所以只更换MA4820模块和稳压二极管DZ1是不行的,如果我找到了原因我会告诉大家的。谢谢!

网友P(2010-05-24):
我现在也在修三菱PLCFX2N48MR,MA4820模块好像短路了,我换了个装上去还是短路~~谁可以帮帮忙

网友Q(2010-09-02):
细心点,一个小时把图会出来,就好修了。大家应该都有这个能力。

网友R(2011-10-15):
我也我现在也在修三菱PLCFX2N80MR,也是无电压输出,没通电300V 直流过了一天都不下降,MA4820模块和稳压管都换了也不行(我另外有一块电源板是好的),不知道到底是什么原因,我准备继续对换其它原件试一下。

网友S(2012-12-21):
关于三菱PLCFX2N80MR里面的开关电源厚膜集成电路MA4820我是深有体会的,其实这款开关电源相对简单维修也很方便。问题就出现在该模块属于日本《新电气株式会社》的产品,我可以大胆地说中国人是做不出这个型号的。目前市面上大量流行的MA4820纯属空壳假货,所有导致以上维修人员的困惑。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网购拆机件、汕头很多6.5元一只。真货与假货

网友T(2014-12-22):
我手上有两块fx2n-128m的我开关管周边都查了都木有问题,ma4820开关木有击窜估计是内部震荡电路有问题。有木有修过的朋友告诉一下

网友U(2018-06-29):
引用 网友H:
大家好!我在修理三菱的PLC -FX2N-48开关电源。其它没检测到MA4820模块有短路而且DZ1也短路,我查了一下DZ1上标的是15B1。我咨询了三菱技术支持,他们说是15v的稳压管。其它没检测到有明显损坏的元件,买了新的MA4820和15V的稳压管,更换后通电后没有直流输出。好像没有起振。谁能提供有关图纸和MA4820管脚电源,或提供修理提示。谢谢!

你的修好了吗?我现在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